何谓上位机?

楼主(2010-02-23):
岗位职责:
1、非标设备电气设计(电气原理图设计,PLC程序设计、人机界面程序设计、上位机程序设计);
上位机程序设计);????????????????
上位机程序设计);????????????????
我问了很多人 大家都说PLC也可以做为上位机,我就越搞越晕了,谁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A:
对被控制设备来说,上位机就是控制设备,plc控制变频器,plc就是上位机,pc机控制plc,pc就是上位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被控制设备来说,上位机就是控制设备,plc控制变频器,plc就是上位机,pc机控制plc,pc就是上位机,
没错了...相对而言的..是这样

网友C:
上位机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模拟量),转化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真实情况千差万别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在概念上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两机如何通讯,一般取决于下位机。TCP/IP一般是支持的。但是下位机一般具有更可靠的独有通讯协议,购买下位机时,会带一大堆手册光盘,告诉你如何使用特有协议通讯。里面会举大量例子。一般对编程人员而言一看也就那么回事,使用一些新的API罢了。多语言支持功能模块,一般同时支持数种高级语言为上位机编程。
通常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讯可以采用不同的通讯协议, 可以有RS232的串口通讯, 或者采用RS485串行通讯, 当用计算机和PLC通讯的时候不但可以采用传统的D形式的串行通讯, 还可以采用更适合工业控制的双线的PROFIBUS-DP通讯, 采用封装好的程序开发工具就可以实现PLC和上位机的通讯。 当然可以自己编写驱动类的接口协议控制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讯。
下载积分:+2(zwz579)
下载积分:+3(雪花飘飘)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网友A: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这是一种狭意的概念,

网友D:
三楼的回答很好。受益匪浅呀。

网友E: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老婆上位、老公下位。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G:
程序控制机 PC计算机就是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