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三菱通信问题请教,有大师能回答吗?

楼主(2010-02-23):
我怎么能用三菱FX2N的PLC和三菱触摸屏再和三菱通频器通信,什么方案最好。求教了!

网友A:
用485通讯,建立站号。或者PLC和变频器通讯控制,触摸屏和PLC通讯。
用迅雷搜下 在迅雷搜索条内打"三菱编程软
件" 然后找到一个"三菱触摸屏" 此
软件不是很大,可以用用
http://www.gougou.com/search?search=%E4%B8%89%E8%8F%B1%E8%A7%A6%E6%91%B8%E5%B1%8F&restype=-1&id=10000000&ty=0

网友B:
在PLC上加装一个485通讯模块,用一条网线插入变频器的RJ-11通讯端口,再把触摸屏的通讯线插在PLC的编程口就完成了通讯的硬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