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我现在手中只有PLC,没有触摸屏所以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和PLC连线进行一下模拟,自己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打开后点模拟怎么提示错误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与我一样,一个闲人啊

中国工控网,中华工控网,这里到处发贴~~~~~~~~~~~

不过,反之,如果三个地方三个答案,不清楚楼主该如何选择?

网友B:
引用楼主lzhpsky于2010-02-24 10:06发表的 proface如何在线模拟? :
[attachment=35750] 我现在手中只有PLC,没有触摸屏所以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和PLC连线进行一下模拟,自己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打开后点模拟怎么提示错误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2000系列要有實體才能模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软件不行,你那个只能编2000的。要用GP-PRO-EX2。0的才可以模拟

GP-PRO-EX2。0也不支持楼主所提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