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0-02-24):
好久没有搞变频器这东西了,几个字母就把我难到了,那位可以指点我一下?
变频器控制面板上有两个按件,上面的几个英文字母忘记它是什么意思了,
PRG——???? SHIFT——?????
各位见笑了!

网友A:
请参考变频器说明书,不同的变频器按钮功能会有所不同的,PRG是程序的缩写,功能是修改参数,SHIFT(上档键)可能是有向左移动光标功能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PRG——编程设置参数
SHIFT——功能切换
最好看说明书,不要乱捣。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了!变频器是:伦茨(Len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