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型 ,微型电器主要用什么控制的

楼主(2010-02-24):
请教下 现在 小型,微型家电 主要用什么控制 。

网友A:
一般都是单片机,小的电机一般都是步进电机
一台电脑上面的电机多的是,硬盘上有,一个光驱上就更多了
一台打印机上就更多了,想想都是靠集成电路来控制的

网友B:
一般用单片机,简单的就用集成电路!

网友C:
用嵌入式系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