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机的功率选择空气开关和接触器的容量?

楼主(2010-02-24):
选用国产件的话,容量是不是要放大一些呢?
谢谢了!

网友A:
空开可以选1。2倍,,,,接触器1。5倍
下载积分:+1(ljsxm75)

网友B:
国产的寿命,可靠性差些,关于容量的参数应该还是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没有必要选择更大容量,否则伤害的可能是你的电机。接触器可以选择大些,国产的接触器触电有的太假。选择国产最好选择大品牌,口碑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可以选1。2倍,,,,接触器1。5倍
是额定电流的1.2倍和1.5倍吗?
如果用星三角启动的话,又如何选择呢?

网友C:
交流接触器根据样本上推荐的容量选用就行了,不必1.5倍。假如是频繁启动或重载负载,加倍。

网友D:
用国产的就可以了!呵呵,选择额定电流稍大点就行了!还要看看带轻或重的负载!

网友E:
也不用去计算
额定功率乘以2基本上就可以
比如7.5KW的电机,选择15A的空开就行了,都可以正常运行,也能起到保护作用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普通负载把热继电器去掉也没多大影响
接触器的话,条件允许就尽量选取容量大与额定电流1,2个等级的,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