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变频速度波动

楼主(2010-02-24):
现在有一台设备做薄膜的,电机带动牵引棍牵引薄膜,在没有薄膜的时候电机的速度很稳定。但一牵引薄膜就不行了,速度波动很大。变频器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变频器换过了还是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看看电流波动大不,有可能负责有问题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如果有其它传动辊筒,就要进行同步调整,如果是单独辊,则要想到打滑的问题,因为打滑就使变频器的负载情况发生一会轻一会重的现象,容易出现波动,可以包上一层纸胶布试试看。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银河箫声

网友D:
卷绕系统要综合考虑收、放卷的情况,驱动辊如果采用有PG反馈矢量控制方式会更好。

网友E:
呵呵,4号挺厉害的,不过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以前的没事,现在不好,1是他变频没调好,2是机械不好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电机电流是比较稳定50%左右,现在我估计是电机有问题。准备换换看

网友F:
电机轴承有问题

网友G:
波动很大?显示的,还是实际电机,波动有什么规律么?判断电机问题很简单,电机是皮带传动可去掉皮带断电用手盘动皮带轮,有无吃力或卡顿感,齿轮传动可轻载观察电机声音,电流变化,无变化则应没问题。OK

网友F:
你的变频速度是哪一块控制的,如果有张力控制你得看看是不是张力这块有问题,如果变频和电机没问题那就是超调现象,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