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4):
          小弟是新手,做完三菱FX2nPLC后发觉按钮和指示灯等蛮多的(各有十多个),粗粗了解了一下,发现用GOT930这种触摸屏就可以省事很多(按钮和指示灯减少了,接线和操作面板都省事多了),下了个GT  Works 2,也下了“GT Designer2 画面设计手册.pdf”、“GT Designer2参考手册.pdf”等,浏览了一下还是没感觉,请达人指点指点,有什么好的入门教程(最好有电子版)?
    另外,我下的GT Works 2(解压后420M)中没有包含GT Manual,不知道什么地方能下到?
    先谢过了!

楼主:
自己坐一下沙发!

网友A:
相对于PLC程序,编写人机界面的程序要简单的多。
稍有悟性,看上一两个样例程序,再试着自己使用一下编辑软件,那么简单的功能就能试验出来。
至于教程,那两本足以应付大多数问题了,关键是看完之后自己动手编写一下,成功试出这个功能来。
  • 下载积分:+1(regan2)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老大的指点,我试试吧。
    现在下了个视频教程,先看看,不然没概念,就像当初刚学VB时,怎样组织协调各对象、怎样设定对象的属性一团浆糊,关键是没理清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