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0-02-24):
想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再控制伺服电机,参数由触摸屏输入,不知该怎样做。在此请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呢!呵呵!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B:
高手赶紧给个答复我,我也正郁闷呢

网友C:
正在学习中
台湾永宏plc

网友D:
一般通过位置控制 发脉冲,速度设定为寄存器,这样在触摸屏上调寄存器数值就可以达到控制之效果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E(2010-04-10):
我也想学学

网友F:
主要的是伺服参数设置,和PLC内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