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 有自动监测并记录故障点的功能吗?

楼主(2010-02-25):
请问三菱PLC 有自动监测并记录故障点的功能吗?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公司里有一台大型烧结炉,在其门的四周装有12个各式限位报警开关。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可能其中一个感应到开路导致自动停机,但在一瞬间那个开路点就闭合了,故障随机出现无法判断是哪个开关导致的。
求高手帮忙指点 下有一张plc简图
我是想 如果有监测并记录功能的话 就能把故障点记录下来了。PLC有这个功能吗 是那个 在线-跟踪-采样跟踪吗?

网友A:
有没有主要看你是如何编程的啦,你可以用数据保存的方法试试呀,如你有十二个开关分别是X0~XC,用OR K3X0 D0的方法进行对各开关异常进行保存,如D0不等于0则有开关ON,再查D0的BIT位就知道是那个开关有问题啦

楼主:
谢谢 这位师兄的建议 我试试看!

网友B:
以前我也都是用2樓作法,比較方便,現在都是用︰MX Componet + MX Seet
必竟有時候遇到不懂PLC的主管,解釋半天,不如用EXCEL LIST給主管看比較快,不必浪費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