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请问各位大虾,用0。75KW的变频器去控制0。4KW的输送带电机,是否可行呢?提点意见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只需要把参数设置下就可以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注意做好对电机的过电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只需要把参数设置下就可以的

请问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注意做好对电机的过电流保护。

那我装个热继电保护可以吗?

网友C:
变频器没必要按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