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5):
各位大侠:
请帮助说明一下指令中的参数如何确定?
如何理解?
PLSY  K8000 K300 Y0

网友A:
这是三菱的脉冲指令  表示以8000的频率向Y0输出300脉冲量
  •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不是步进指令而是发送脉冲指令。

网友C:
    PLSY  K8000 K300 Y0。
    同学啊,我不是想说什么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看下书就有答案的。没必要上来问啊。是吧?
    什么都问的话,养不成自己去找资料的习惯!我觉得这样不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SY  K8000 K300 Y0。
    同学啊,我不是想说什么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看下书就有答案的。没必要上来问啊。是吧?
    什么都问的话,养不成自己去找资料的习惯!我觉得这样不好!

    对头,自学当先,不行再问

网友E:
    有问题先看看手册,实在不行再问。

网友F:
    对头,自学当先,不行再问

网友G:
    最好多看书,好习惯早养成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