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求助Q-CC-LINK

楼主(2010-02-25):
请教高手:有一台设备由A和B组成,由Q-CCLINK总线连接A\B有独立的QPLC控制,现在想只要A不要B怎么断开连接不影响到A运行能?由于本人水平有限QPLC程序没有注释不知道怎样修改,可否在不改程序的情况下进行?具体怎样做?谢谢指教?

网友A:
你的說法比較模糊,很難判斷,A與B控制架構如何?要先瞭解整個程式動作原理才能回答。
例如︰A的動作必須︰經由B 透過CC-Link傳送DATA或指令給A,A才可動作,那就沒有那麼簡單
幾句話就能回答。

网友B:
这要看具体程序里面是怎么控制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