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信号问题

楼主(2010-02-25):
0-10V 10mA信号经普通信号线传输10米控制变频器频率,是否会存在信号衰减影响变频器输出频率

网友A:
用4--20ma电流控制会稳定些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楼主menger8w于2010-02-25 19:50发表的 变频器控制信号问题 :
0-10V 10mA信号经普通信号线传输10米控制变频器频率,是否会存在信号衰减影响变频器输出频率
20m的距离我都用过,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应该使用屏蔽线这个距离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50米多没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一般用直流0-10V,或交流0-20ma,基本都用屏蔽线,10米的话,没问题。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普通信号线不行,你这是模拟量,一定要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要在电柜侧接地,还有屏蔽线一定要和主电源线、电机线(特别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线)分开布线,这样才不至于干扰信号!

网友H:
距离上没有问题,但要用屏蔽线,而且走向要和强电或其它干扰不能平行,不能避免,距离也要达到30CM以上,穿钢管,并钢管要接地,主要是防干扰。总之,参照变频器安装说明应该就知道咋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