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485BD

楼主(2010-02-25):
各位好:请教一下,有4台FX14MTPLC通讯。经过一番努力通讯上了。请教各位在第2台到第4台,它们的位元件怎样写到和第一台连接的触摸屏上呢?
LD M8002 MOV K0 K4M1000
MPS TO K0 K0 H0 K1
以上的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A:
既然已经通讯上了,那么把位元件映射到第一台PLC中再反馈到触摸屏上;
这两段程序应该是用于特殊模块的初始化,具体要看您使用了什么特殊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