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用不用定位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2-25):
伺服电机用不用定位模块的区别是什么?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都是 要用plc控制,一般需要定位模块,有的plc不需要定位模块就可以带伺服电机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FX1N晶体管输出的可以直接带MR-J3
下载积分:+3(sjm213) 感谢举报!

网友C(2010-04-06):
fx1n.1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