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有几个通信口

楼主(2010-02-25):
FX2N有几个通信口,怎么才能即和触摸屏连接又和变频器通信,请大师详细点解释下。先谢了!

网友A:
有一个232接口,你可以用它和触摸屏通信,你再加一块485BD模块,用它和变频器通信。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B:
422编程口和触摸屏连接
然后扩展485口和变频器通讯
三菱

网友C(2010-04-06):
2楼讲的对

网友D:
自带的是42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