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500A 报警

楼主(2010-02-25):
MR-J2S-500A 的驱动器与伺服马达 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在正转过程中,驱动器和电机正常运转,
在反转过程中,驱动器会有报警代码 AL32 跳出, 以检查 U V W E 三相接线没有问题,负载30%左右,请教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就是我在用软件点动运行时,在停止的过程中,电机会频繁抖动,导致驱动器 报警 ALE1?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反转时力距过大,电机抖动跟编程器也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