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上位机通迅

楼主(2010-02-26):
我现在要用到CP1H与上位机通迅
上位机发一个数据(比如20)然后PLC接收到这个20后控制电机旋转20度
我应该选择怎么样的通迅模式与上位机通迅呢
有哪些硬件要买的
软件应该怎么设置呢
接收指令是用什么来接收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
然后放在哪个寄存器里?
cp1h通信手册在里下?我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啊

网友A:
哈,我就会用RXD和TXD 无协议,可以找操作手册 那里面有介绍CP1H的各种通讯,俺看过手头没硬件,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