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如果能代替,如何接线啊?请教各位.

网友A:
如何接线需要您把原来的接线图贴上来看看!
一般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B:
没问题的,你先看下你需要的输入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就用微动开关两端接原传感器的高电位和信号线,若需低电平信号就把两端接原传感器的低电位线和信号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是需要常闭信号还是常开信号,需常闭信号就接微动开关的常闭接点,若需常开信号就接常开接点就OK了。一般喃,信号输入是用常开信号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楼主mdayan于2010-02-26 11:19发表的 三线传感器坏了,能不能用微动开关代替 :
    如果能代替,如何接线啊?请教各位.

    要看你应用的场合,没特殊要求的话是可以代换的.  代换时注意公共端就可以了,直流三线就是搞清楚是pnp输出还是npn输出,一般亚洲产品公共端接0v,欧洲产品是接L+ ,以及是no点还是nc点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网友D:
    可以的!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从原理上来看是可以替换的。因为接近开关也是开关性质的一种电子开关(无论二、三线制)。就是应该考虑安装问题。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原理上可以。传感器和微动开关都属于信号输入,而信号输入就两种状态:NO和NC。你更替时,分清楚原传感器的三根线的作用:一根是公共线,一根是NC,一根是NO。把这个三根线接在微动开关相应的位置就OK了!

网友G:
    請教
    1.三線式在配線上可以作npn和pnp的配線方法嗎?四線式也可以作嗎?
    2.四線式傳感器多一線,主要功能差異在那?和三線式有什麼差別?
    3.在四線式光素子使用,將+和L作短接或不短接,會出現輸出的NC或NO的改變,是為何?
    4.一般量測SENSOR有無輸出,是用三用電表量測那兩點?才是正確的量測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