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数据放送至触摸屏后出现与PLC的通讯异常(F02,FE)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检查了:PLC型号是三菱 A1SH,而GP设置为AnA,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另外,也改过奇偶位的校验,没效果。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參看附圖

网友B:
1.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电缆已经插上-_-!

2.检查PLC是否已运行-_-#

3.检查GP侧和PLC侧通讯参数是否保持一致。 (基本上问题都出在这里)

4.另外你可以尝试PLC先上电,GP等2-3秒再上电。

楼主:
前面几种方法都试过,还是同样的报警。
联系了厂家,说一定要用Proface GP-PRO/PBⅢ 6.01版本,不知在哪里有阿?

网友C:
发送GP2600里不能运行程序
报 59
道法自然!

楼主(2011-01-09):
该如何检查GP侧和PLC侧通讯参数是否保持一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如何检查GP侧和PLC侧通讯参数是否保持一致呢?

兄弟沒有看圖嗎

楼主:
LINK 和CPU两种形式都试过了还是有报警。
在开始向电脑传的时候PLC的形式选错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 和CPU两种形式都试过了还是有报警。
在开始向电脑传的时候PLC的形式选错了,会有影响吗?

能否將你的人機檔案法上來

楼主:
gp:gp37w2
plc:A1SHCPU
在PRO/PBIII中PLC类型选择melsec-AnN(CPU)
gp setep
baud rate:  9600
date length:8
stop bit 1
parity bit :odd
date flow control:er
communication format: rs323c
没有communication format(RS422)和UNIT NO.的设置项
然后数据发送后就出现02,FE 的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gp37w2
plc:A1SHCPU
在PRO/PBIII中PLC类型选择melsec-AnN(CPU)
gp setep
baud rate:  9600

通訊線有檢查過嗎?接線是否正確?從你的設置上看不出來什麽問題

楼主:
今天看了老屏内的PLC的类型是MELSEC-FX(CPU),奇怪,我们用的PLC是A1SHCPU,怎么会是MELSEC-FX(CPU)呢?
我把PLC类型改成MELSEC-FX(CPU),并更改了GP SETEP
baud rate:  9600
date length:7
stop bit 1
parity bit :even
date flow control:er
communication format: rs323c
然后发送数据至新屏,开机。出现(02,FF),
连接电缆线绝对是好的,还是同一根。后来换了老屏,就好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老屏内的PLC的类型是MELSEC-FX(CPU),奇怪,我们用的PLC是A1SHCPU,怎么会是MELSEC-FX(CPU)呢?
我把PLC类型改成MELSEC-FX(CPU),并更改了GP SETEP
baud rate:  9600
date length:7
stop bit 1

如此,你的FX plc接口是比較老舊25PIN接口

楼主:
新屏中,(02,FF),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