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我的FX2n-64MR为什么不能与台式电脑相连接(笔记本可以)?我用是GX.8C编程软件,所有的USB插口都试过了,总是出现下面的提示,请哪位教师帮帮我,我是个新手
图片是传不上去了,我把出现的提示内容写下在下面吧: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ES:0180840b>

网友A:
图挂了,看不到。。。

楼主:
我能看到啊

网友B:
确实看不到……
要不再上传一遍图片。
--------------
从USB驱动和COM口选择两方面考虑一下。

楼主:
哦,这次我也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呢
三菱

楼主:
用的是圆口8针转USB接口编程电缆

楼主:
谁能告诉我图片怎么往上传啊,真是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