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2010-02-26):
伺服电机用的三相变压器有如下接线端子~~输入侧L1--L2--L3--N        输出侧 R--S--T   正确接线为输入三相380V/输出三相200V。。。其中N为零线,不用接线~
但当变压器输入端L1--L2--L3--N    的接线错接为把三相电源其中一相接到N线上了,即把L2--L3--N  接上了380V。。。L1没接线。。。
此时想问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呢????
学习!!从点滴做起!!!

网友A:
变压器初级接线无非两种,星形或角形。我忘了这种变压器是哪种,但是若是星形,那恭喜你,多半变压器会烧毁。因为此时线圈承受过压为380VAC,正常是220VAC,现象为两相线圈烧毁,一相不烧;若是角形,那变压器不会工作嘀,因为此时初级线圈没有形成回路。但是哈,你这种接线错误的方式一般不存在烧变压器,而是会让电源的短路保护器件跳闸。因为设备进线的N端一般会重复接地,这样就已经短路了,变压器来不及烧毁就跳闸了,若不跳,那恭喜你,就会放炮了,严重情况,就会发生炸毁设备和人身伤害。所以,这种情况对做电工来说,一定要避免,送电之前千万检查仔细,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马虎不得啊
  • 下载积分:+3(25188400)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种接法首先是相当危险的有可能设备外壳带电了(如果N线需要接的方式)。其次像楼上说的有可能烧变压器。
    学习!!从点滴做起!!!

楼主:
    真是高人呀~~~(我的变压器是星接的,请问角接的变压器有N线出来的吗?)
    我哪个三菱驱动器就放炮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烧驱动器呢???要输出多大的电压才会烧驱动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