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6):
     我安装的S7-200的时钟编写不了

网友A:
该处需要制定为BYTE类型地址,如VB0,并且指定之后就自动占用8字节的数据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处需要制定为BYTE类型地址,如VB0,并且指定之后就自动占用8字节的数据长度。

请教一下怎么样制定为BYTE类型地址。时钟还是用不了,其它功能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样制定为BYTE类型地址。时钟还是用不了,其它功能又正常。

直接用V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