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和ET200组态不上

楼主(2010-02-26):
S7-400用416-2DP,ET200有1个FM350-2和3个输出,在组态后ET200和FM350-2 SF灯长红,ET200 BF灯闪烁红,组态时两个地址都没问题

网友A:
请在400中空挂上OB82,85,122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用排除法,先在组态中把FM350-2摘下,看看是够该模块导致ET200系统报警;BF一半是指通讯故障了,这个要看连接器、Profibus线是否正常?

网友C(2011-01-03):
西门子 ET200S模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