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用的是用FX2N-20GM系列的PLC,,,请问大侠下载哪个软件编程合适?

楼主(2010-02-26):
我用的是用FX2N-20GM系列的PLC,,,请问大侠下载哪个软件编程合适? 用GX DEVELOPER 852这个可以吗?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934.html

网友B:
先多看资料。那是定位模块

网友C:
那是定位模块。需要将定位模块与PLC联机后在PLC侧编写应用程序的。

楼主:
20GM定位模块不用连接PLC也可以单独运行吧?

网友D:
定位模块用的是定位模块的软件 也不用写什么程序 参数定义下就好了 最终还是由PLC去控制的

网友A:
fx2n-20gm 本身就自带PLC功能X,Y,M,D。是可以做PLC用的。如果X,Y不够或程序比较多的话,还是要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