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有高手能告诉我(void*)含义吗?

楼主(2010-02-27):
请明细一点

网友A:
是用在AVR里吗?

楼主:
如果k=(void*) 那么k=?

网友A:
空指针就是这样一种指针,由于其中只含有地址信息,没有指定任何该地址所包含内容的数据类型信息,因此,可以被视为“万能指针”或者“胚指针”——任何指针在丢掉了类型信息以后,都可以转化为空指针;同时,空指针在附加了类型信息以后,都可以成为某一数据类型的专用指针.

楼主:
怎样用呢?

网友A:
指针能够进行数值运算,是其整数存储本质的体现;指针的数值运算要受到其内部类型信息的限定,这是其指针特征的体现——假设指针每次数值加1的结果仅仅只是让其记录的MemorySpace下标增加1个单位的话,那么通过指针加1的方式来遍历数组将会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C语言经典教材上说unsigned int型指针p指向了一个unsignedint型的一维数组,我们可以通过k+n的方式来访问数组的第n个元素。空指针(void *)没有类型信息,因此运算符sizeof()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确定的结果,所以空指针(void *)不允许进行整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