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暂停.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2-27):
想写一个程序.在自动运行的是时候暂停,解除暂停的时候.恢复自动,接暂停时的动作步骤继续进行.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在参数里面的系统设定里面改。开始-暂停的接点给设置一下,然后再设置从开始转到停止时的出力模式,设成保持出力前的模式。但是这个只能对输出有用。
如果你想对T,C进行保持,还得对软元件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