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7):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用软件从PLC中读取和写入程序,使用那个工具?谢谢!

网友A:
需要电脑,电脑上需要安装STEP7-MicroWIN_V40_SP?的编程软件,需要通讯编程线。读取是上载,写入是下载。
  • 下载积分:+3(sjm213) 诚然!

网友B:
    线可以自己制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