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7):
请教 各位大虾
一台发电机功率不够,增加一台相同的发电机,它们之间并网怎么搞?

  先谢谢!!
有没有并网柜的电路  发一个 小弟谢谢老!!!

网友A:
    把2台发电机的零线相连,2台发电机的A相串接2个60W/220V白炽灯,B相和C相也是如此。调节发电机速度,6只灯泡会同时慢慢由亮变暗,然后由暗变亮,速度调节适当,变化的周期会拉长,当灯泡彻底变暗时(此时用万用表监视,电压接近为零),马上合上2台发电机的并网断路器。
  • 下载积分:+1(黄猛)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1(zgf889) 支持原创

网友B:
    多大功率啊,如果功率大的话,要考虑相位,电压,频率,,好在有现存的\控制器买,,同时到达的话就让它自动并机就好了,

网友C:
    没有调试过,楼上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D:
    有并网柜,很简单的,可多个同时并网发电。成套设备的

网友E:
    要注意相位要相同,不能错相。

网友F:
    看一楼讲得有点悬,还是根据发电机性能参数做专用并网柜合适

网友G:
    我公司有三台发动机并网,采用国外电路模块组装,10年都正常。现在很少停电,柴油又贵,一值停用。这些模块很易买到。

网友H:
    2楼回答正解
    各类设备电气维修,升级,改造!老式电路改PLC控制,其他电气调速方式改变频调速!联系QQ:381784460  电话:18040307650

网友I:
    发电机并网,需要同步继电器和同期装置,当然首先得保证相序正确,大型发电机还要自动准同期装置,整步表等。

网友J:
    这里真能学到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