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用电脑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7):
2月24号借给朋友用一下,他说是升级了XP的一些补丁后就出了问题:360的软件全部不能用,就连删都不行,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还是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B:
不要尝试去解决各种问题,有问题就GHOST还原,省时省力

网友C:
中毒了吧,重装个ghost版的系统很快,不要修了

网友D:
中毒了,进安全模式去杀一下毒。

楼主:
安全模式都进不了啊,(会蓝屏的).

网友E:
有一些补丁不能下的!呵呵!一旦安装了,麻烦也就来了!

网友F:
如果有ghos还原一下即可,如果没有就重装系统吧。本人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G:
重装一下吧

楼主(2010-03-30):
、还是得重装了,

网友H:
重装系统

网友E:
是错误安装了恶意插件和程序了。。。要进入注册表里设置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