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动电机问题

楼主(2010-02-27):
电机是刚修的132kw,连台冷冻机,接触器自耦变压器都是新的,抽头是65%,空载起动正常,带冷冻机无法起动,有可能起动力矩太小,用80%,空载有时能起动有时接触器火花太大无法吸合,带上冷冻机后,断路器马上跳开,有短路过载的意思,请懂的老师帮忙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先谢谢!

网友A:
如果确定电动机没问题的话 那肯定是冷冻机有问题啊

网友B:
用直流电桥测电机三相绕组的电阻,看是否平衡,是否在合格范围内,并摇测电机各相对地绝缘,看绝缘是否合格。如果均没问题,则说明电机没问题,由于电机功率大,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是可行的,你的自耦变压器的抽头应在65%以下,最好不要重载启动,否则断路器要跳的。另外,你的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接线是否有问题,得考虑一下。

网友C:
把电机不连负载启动试一下

楼主:
我以前的电机用的降压启动用的就是80%抽头,我这里还有好几台冷冻机用的自耦降压启动都是80%的抽头。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用65%的抽头测得电流有一相比其他两相低20A,用80%的话,又是另外一相比另两相低,不知啥原因?

网友D:
冷冻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E:
测量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还有各处接线是否正确!电机刚修是指重新绕线?是小修还是大修?冷冻机是重载!跳断路器是过载了的原因!检查冷冻机再能确定

网友F:
首先检查负载冷冻机是否正常,进而检查电机绝缘电阻是否正常及电机绕组是否存在匝间短路现象。

楼主:
电机烧毁了刚修的。

网友G:
电机启动前用兆欧表测一下绝缘应为1兆欧以上,空载启动电机后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空载电流应为额定电流的20%~30%、且三相平衡就是电机正常,用工具搬动冷冻机看其轴向旋转是否灵活,做这些检查后你会发现毛病应该是哪里,在一个你的电机是什么原因烧坏的,你要弄清。还有很多好好分析,就得到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