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M2AH modbus rtu通讯,读写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0-02-28):
用CPM2AH modbus通讯,读写变频器参数,用rtu,我查过可以用RXD和TXD无协议,但是怎么控制 开始时的1.5字符,和结束时的3.5字符呢,有点迷糊,
顺便问下要是我用CJ1M同时连接变频器和 触摸屏,使用什么通讯?RS232 还是 485 ,怎样同时接这两种

网友A:
1、每个变频厂家生产的变频器都有自己的协议,你首先要用PLC语言或功能块的ST语言写好你所用变频器能识别的协议,协议格式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有;
2、跟变频器通讯用RS485、触摸屏用RS232;
3、RS485能跟32站号通讯,RS232只能一对一。

网友B:
欧姆龙cp1h可以用简易主站发送modbus协议,非常方便,不知道cpm2ah有没有楼主自己找找手册看看。

网友C:
糊涂歌好厉害,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D:
CPM2A没有简易主站功能,要自己写通信程序,可以用RXD和TXD,RTU的头和尾其实就是一段没有数据的时间段,只要你第一段数据跟第二段数据相隔时间大于你5字节的传送时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