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请高手帮助解决这个欧陆同步问题

楼主(2010-02-28):
我厂有台压机,上下辊用两台直流电机同步控制,调速器是欧陆590,两台电机用一个电位器控制加减速,现在下辊直径改小,请教如何修改欧陆590的参数。

楼主:
快进高手!!!!!!!!!!!!!!

网友A:
主要看是用什么反馈的

楼主:
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反馈的,只是设定它们的编码器校准比率吗?还须要设定哪?

网友B:
你把原理图发来看看

网友C:
有点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绝对值编码器反馈的,只是设定它们的编码器校准比率吗?还须要设定哪?
人家纯手动调速 哪来编码器 反馈这一说。
不知道有没有电子齿轮可以调。

网友C:
可能用一个电位器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估计编码器的反馈在这里只是显示用的

楼主:
确实是用一个电位器,两台电机装的都是绝对值编码器,实现同步的,2楼说的对,但不知还需要设定哪些参数?

网友E:
在输入比率里把比率改大就可以了在系统参数组里好像
不明白可以问我

网友F:
我有联动比例基板可以解决你的问题.QQ:826296811.

网友G:
只是设定它们的编码器校准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