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2-28):
怎么判断压力传感器(称)的好坏,10伏的激励电压,谢了

网友A:
把压力传感器的反馈信号用一个运放IC放大后就能检测了

网友B:
大家好:
别人给我一个PLC/是三菱FX2N_64MR/现在要买一条数据线/由于我的电脑没有串口/要用UBS接口/请问一下大家是买UBS-RS232好一点/还是UBS-422/除了这一条/另外一条是什么线/ 现在是自学/以前是在电脑上仿真/还没有真正在PLC上运上过/谢谢大家

楼主:
usb的比较好用吧

网友C:
你还是买usb ------com线和SC-09的线吧,以后会用到串口的。USB的编程线,每一根的价格都要比串口的编程线高100大洋左右。

网友B:
五楼的兄弟:
你说的USB-----COM线是不是USB-----RS232/ SC---9是不是有九个针脚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