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28):
我有一台变频器用plc的模拟输出控制(4-20mA),两线控制方式,变频器一启动就自动到50HZ运行,模拟量输出我测量没问题,跟随输出变化,但是变频器不跟随变化,后来没有办法,我中间加了个隔离模块(输入输出都是4-20mA)后能够正常控制了,没有考虑明白怎莫回事,请教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看起来又是比较诡异的现象。
楼主能把更详细点的系统配置给说明一下吗?
例如变频器的品牌、内部关键参数的设置情况等。

楼主:
MIDMASTER VECTOR系列变频器,DIP设置4-20mA,P006=1  P007=1   P012=0   P013=50   P021=0   P022=50   P023=1  P077=1

网友B:
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