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新手求助,如何编写如图程序!

楼主(2010-02-28):
描述:产品传输图
传输带每走一个工位机器给PLC一个脉冲,当产品超过规定高度时,传感器给PLC一个脉冲,此时传输带继续走动,当走到距离传感器4个工位时将不合格产品推出,如此不断循环,有可能连续几个产品不合格,且工人放产品不会每个工位都放,有时会漏放,请问如何用FX PLC 编写程序。

网友A:
非常适合用移位指令控制!

网友B:
这个程式应该不是复杂,本人做过内似的程式,你多做思考就可以想通啦

网友C:
很简单的移位指令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D:
so easy!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E:
楼上说简单的 那你就帮帮人家把程序写出来嘛 不用说简单
反正我是个菜鸟 我是做不出来的啦
不要平时貌似高手很多 ,等 到了真正动手的时候 ,却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F:
LD M8002
ZRST M10 M13
LDP X1
SFTL X0 M10 K4 K1
LD M13 OUT Y0
END
照着输入试试,X0为工件高度检测传感器信号,X1为周期检测,Y0为推杆驱动触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LD M8002
ZRST M10 M13
LDP X1
SFTL X0 M10 K4 K1
LD M13 OUT Y0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D M8002
ZRST M10 M13
LDP X1
SFTL X0 M10 K4 K1
LD M13 OUT Y0
学习,换成梯形图研究下

楼主:
又学了一招!多谢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