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比例阀控制温度,如何采用PID控制

楼主(2010-03-01):
大家好,小弟想请教大家关于用比例阀控制温度,如何采用PID控制,以前未接触这方面,望多指教,先谢谢家园的兄弟姐妹了!

网友A:
温度控制器控制,内有PID,比PLC编程要简单的多,又较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楼主:
但是我们的设备都要求用PLC控制

网友B:
网上搜一下,不知道你用哪种PLC,西门子的比较简单,三菱的感觉麻烦些,使用时设置好增益和积分时间就能达到要求的精度。我用过西门子S200的编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实际控制精在正负两度以内,因为两度就够用了,所以没仔细调,精度应该还可以更高的。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们设备是采用比例阀控制蒸汽来加热的,蒸汽阀接受信号范围在4~20MA,也就是说输出得是数据了

网友C:
使用SIEMENS S7-200的PLC比较简单!
如果阀本身带伺放,那么在PLC中采用向导是最简单、最适用、最快捷的方法!
如果阀本身不带伺放,则需要编程来实现,实现的该功能的算法是多样的。
主要看个人的知识面和对PLC的熟知程度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阀本身不带伺放,阀门接受信号是4~20MA,阀门的精度是1/30,换言之就是把阀门开度分成30等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假如我要把温度控制在98度,当到了96度时我的阀门就逐渐关闭,到了98度完全关闭,当然这个96是可以在人机上随便设置的了

网友C:
那也很简单啊!
一般的阀门的行程都会标注时间
那么在程序中你可以从这点入手来解决问题

网友C:
阀本身不带伺放,阀门接受信号是4~20MA,阀门的精度是1/30,换言之就是把阀门开度分成30等分
刚才没有仔细看你的回复
“阀本身不带伺放,阀门接受信号是4~20MA”,好象有点矛盾啊!既然能够接受模拟量的信号,为什么又是30等分呢?兄弟的描述是不是有问题!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PID控制模拟块输出4-20MA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阀控制开度,以控制流量即实际上是以阀为执行元件,温控器上上的只是显示作用,那你得加DA,AD模块控制阀了

楼主(2010-04-01):
4~20MA对应阀门开度0~100,但是阀门分辨率只有30呀,也就是精度为1/30了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分辨率高的阀呀,我用的一款阀0-10V的,MAC品牌.还可以

网友F:
用AD模块转换出来数字信号再四则运算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数据了。模拟量输入,转变得到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