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工业电脑控制机器设备的维修,设计。

楼主(2010-03-01):
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器采用工业电脑触摸屏控制。请教做过的朋友,做一个类似弯管机这样包括运动控制的设备,包括液压,气动,伺服控制,需要哪些硬件。(扩展卡,电路板)配置上与PLC触摸屏系统,数控触摸屏系统有什么区别?维修时对于查看程序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要整个了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网友A:
这都是问的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楼主想要问什么

网友C:
比较糊涂....
如何回答你呢???

网友D:
看过以后,还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楼主:
输入:X86普通电脑主机+窗口操作系统+触摸屏+VB编程软件+触摸屏编辑软件+继电器控制板+(单片机)+外围按钮开关
输出;气动元件+液压元件+电机+指示灯
=一台机器设备控制系统
这样的配置可行么?没有人见过么?

网友E:
工业控制系统WINDOS PE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