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1):
  填表  和先进先出指令怎么用?  请给为大侠指点     现在是在做的是 一台变频控制  一拖五的恒压供水,变频运行到50HZ 时 启动下一台泵(泵的顺序可调  泵故障自动退出,故障恢复后即可重新入列)变频运行到15HZ时断开先启动的泵。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安装完软件之后,可以在线查看指令帮助,都有例子可查。另外,直接查看系统手册同样可以。然后关机还是自己动手试试效果。
水泵状态,包括待机、运行、故障、运行时间等都需要相应的标志位。只有标志位达到要求时才可以启动。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B:
填表:ATT  DATA , TBL
ATT VW6,VW2006
ATT指令的作用就是建立一個表格,然後不斷的將數據寫入這個表格中去。DATA管腳就是要寫入的數據(本例中對應VW6就是當前時鐘的分鐘和秒的數值),TBL管腳是表格的屬性,指派給VW2006就是說這個表格共計可以儲存98個數據,從VW2010開始存第一個,依次往下排列。VW2008記錄當前已經寫入了多少個數據。
如,依次向VW6中寫入1,3,5,7四個數據,同時執行ATT命令(提前界定VW2006=10,即設定表格長度為10),那麼VW2008=4,VW2010=1,VW2012=3,VW2014=5,VW2016=7,VW2018~VW2028中無存儲數據。

先進先出:FIFO TBL , DATA
FIFO VW2006,VW8
FIFO指令的作用是從這個表格里面把數據取出來,讀取的順序是從第一個存儲地址(VW2010)開始。執行完一次該指令后,VW2008中的記錄值減一,而儲存的數據會向前移動一個位置。
如,繼續依照ATT例子中的數據表格,執行一次FIFO指令后的效果是:VW2008=3,VW2010=3,VW2012=5,VW2014=7,VW2016~VW2028中無存儲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