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输入信号x和输出信号是严格规定的24v电吗还是0v?还是分牌子的?

楼主(2010-03-01):
怎么规定的?谢谢拉

网友A:
没有严格规定吧!0-24V都可以用。

网友B:
PLC 的输入信号X只是一个信号,不能通电压的。Y是输出,可以独立,亦接零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其工作时输入PLC的信号电压,或者说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端子电压是多少?是0还是24?
多谢!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PLC的输入端子都使用的是24V电压的,输出的换就有很多的型号,他们的耐压值也不一样,机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或加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帮帮忙啊 感激!

网友D:
不同品版的PLC不同,如三凌FX系列的输入是低电位(0V)有效;西门子用的是双向光耦,看你自己定义COM电位来定电高电位或低电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公共端子电压是多少。
看情况好吗?有的是24V,有的是0V!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