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欧姆龙有没有变量映射

楼主(2010-03-01):
向西门子中
LD V100.0
= Q0.0
将能将Q0.0映射到V100.0中. 操作V100.0就相当于操作Q0.0.
那请问一下,欧姆龙有没有相同的实现方法..

网友A:
看来你学习的是死的
没有用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2010-04-02):
那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B:
你如果要对于数据区进行位指定的话,你需要使用CJ2的机型,新型的机型允许对于数据区进行位的操作,否则,你可以使用work区域,相当于西门子的M区域。
---------|W0.00|--------------------------(100.0)
不是一样的道理?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