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传不到PLC中为什吗?报警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0-03-01):
有台机器用欧姆龙CQM1H PLC CPU 51,CPU面板出现EROR.INH报警,自动在线检查提示:未设置 0X80F1 内存错误是吗意思?请教各位师傅!后来我清除错误把程序等都清除了,报警灯没亮,而后把另台机程序到出来,点击在线工作 想把程序传到PLC中,总是提示连不上,哪里问题呢?但自动在线又可以,哪里设置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传送程序到PLC需要传哪些东西,初次搞不知道?这机与触摸屏联系,有很多数据设置,单单传程序下来不行吧?请教!谢谢!

网友A:
从正常的设备上,连PLC程序和内存数据一起复制后下载。你的PLC难道是外设编程口和扩展通讯口都被触摸屏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