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为什么仿真小窗口是灰色的

楼主(2010-03-02):
就是逻辑测试启动后的小窗口是灰色的 而且编程软件窗口关闭?

网友A:
请问你安装了三菱的仿真软件了吗?

楼主:
先安编程 后安装仿真

楼主:
截图 如下 小窗口灰色 编程软件自动关闭

网友B:
应该是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把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都卸载掉,重下一个仿真软件,安装试试,注意先装编程软件,后装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