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我现在在做一个系统,准备用4个CPU, 一个Q02HCPU,3个FX3UC  的,三个FX3UC,有一个用FX2N-16CCL-M做为主站,其他的作为远程设备站(FX2N-32CCL),而作为主站的再添加FX2N-32CCL,与Q02连接,Q02HCPU安装QJ61BT11 模块作为主站,把FX3UC作为远程设备站,系统是应该可以连接,可是如何编程呢?  我想用GT12的触摸屏,支持2通道,可以连接2个PLC,Q02H和一个FX3UC可以下载程序,可是另外两个FX3UC如何下载程序呢?请有运用过这样的类似的系统说说如何下载程序?

QQ:84818626

网友A:
为什么这样,直接Q02H作主站,FX作远程设备站就可以了.
FXPLC不支持网络连接,电脑无法通过CC-LINK连接FXPLC.

网友B:
用Q作主站,其他的FX做从站,这样变成要简单的多
三菱

楼主:
问题是我在调试机器的时候下载程序都是通过触摸屏的透明连接下载CPU程序的,可是透明连接只支持CPU,不支持通过CC-LINK下载程序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