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0-03-02):
我做电工快十年,会接触器,继电器等组成的电气原理图,现在学PLC,写梯形图时只会先画电气原理图,在转换成梯形图,各位高手有快捷点的方法传授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先画电器原理图呢? 梯形图不就与电器原理图很类似了吗?也就是符号有些不一样。

网友B:
支持1楼说话 ,记下电气原理图与梯形图同意不同表示的表示方法就可以方便编写了

楼主:
不错,试试,很多年习惯了画原理图。

网友C:
你把电气原理图的代码改成梯形图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