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2):
本人从事电工7年了 小学毕业 所以对几何 数学 基本不了解 以前是学绕电机线圈后来开始做电工 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能独立完成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 最近几年很多公司多开始引进PLC 触摸屏 就连螺杆式空压机都运用了PLC 哎!
我虽然做了那么多年电工但是真的 现在才觉得自己还没有入门 最基本的平面图多看不懂 我这人总觉得3D图才能表达出来 这方面的理解能力太菜了 人家叫我做简单的控制电路 我能做出来 但是要按照他们的图纸做 我就郁闷了
我应该怎么去入手啊? 我要学的是 各种类型的PLC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还有西门子的LO什么的那个东东
我自己买了两个PLC 一个是欧姆龙 一个是三菱 具体请大家看图片 特别是PLC 你们帮我看看 这个上面的每个触点是什么作用啊? 希望高手切图帮我每个触点 我只知道进电源的两个触点 分析一下 PLC 是不是 有输入电源 然后有输出 可以在PLC上面设置输出的时间 比如PLC进了电源 然后 你想让这个输出点1s后输出 输出的时间可以自己设置 然后这个点到了时间吼 另一个点有开始得电工作 ? 是这个运作原理么?

网友A:
先看几本专业书籍,关于plc;的你连最基本的工作都不懂

网友B:
人从生下来都是不懂的,学习需要的是知识+毅力。简单理解PLC就是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有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和很多继电器及很多的运算器等组成。你需要什么器件就拿什么器件运行自由组合。图纸必须学会看,分析。因为编程是做一项比较复杂的逻辑电路。

网友C:
支持二楼说法,看来一楼是个多年的行家了,推荐楼主先买本《可编程控制器》看看吧 无论是三菱还是西门子,只要先入门就好开展继续的工作了!加油啊

网友D:
你先学习一下电工基础,然后再学这个就好学了

网友E:
以前我出来什么也不懂的,连最基本的电路都不懂,更不用说PLC 变频之类的东东,现在在学伺服电机,既然你有电工的基础,学起来就容易得多,首先你要把PLC 的每一个输出点当成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一个触点来看,把输入点当成一个按扭,如何把按扭的响应如何变成你想要的动作就在PLC里面去组织编程,而PLC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就是有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咯,把他门组合起来就是编程,而如何编程,就要自己去摸索,去找规律,就象学电工那时,只要找到规律,干什么都轻松得多。

QQ:84818626

网友F:
先学三菱FX系列PLC,资料书店能买到。西门子等你三菱学精了再学,不然你会一头雾水。
关键是要实践,光看书不行。

Email:   hfzwz@qq.com

网友G:
你买的三菱PLC上面有2中触点,即X触点和y触点,其中x触点是接输入信号的。输入电压为5V,X触点一般接触感其,包括各种限位开关,光纤,金属感应开关等。y触点为输出触点,一般接继电器,变频器等。
真服了你。建议你先好好学学三菱PLC,一种PLC用熟了。其他的PLC很好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三菱PLC上面有2中触点,即X触点和y触点,其中x触点是接输入信号的。输入电压为5V,X触点一般接触感其,包括各种限位开关,光纤,金属感应开关等。y触点为输出触点,一般接继电器,变频器等。
真服了你。建议你先好好学学三菱PLC,一种PLC用熟了。其他的PLC很好学的

不要误人子弟,三菱X输入端有5V的电压吗?能接光纤的吗?
哥,你真是个传说!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