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FX系列PLC用RS指令编MODBUS协议与仪表通信经验

楼主(2010-03-02):
各位大峡 如果谁有用三菱FX系列PLC用RS指令编MODBUS协议与仪表通信经验 请不吝赐教 在此表示感激 谢谢

楼主:
真的没有人搞过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A(2010-08-25):
我也正在学,现在真的搞不懂通讯,很想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2011-05-02):
RS指令,设好通信协议。

网友C:
用RS指令按照MODEBUS格式发送接受数据就行

网友D(2011-06-07):
用RS指令按照MODEBUS格式发送接受数据,前提要先设定通信参数,如站号、通信速率,停止位及校验码等才能用。

网友E:
设好通讯协议,然后按照指令样式写就可以了

网友F:
待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