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请教flexible 2008

楼主(2010-03-02):
我用笔记本向MP377触摸屏下载用flexible2008软件编的程序,用以太网线直接连接,在触摸屏和笔记本上都已经设好以太网址,发现能ping 通,但是更新MP377的时候怎么也连不上,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笔记本向MP377中传送用flexible 2008软件编写的程序,(在MP377中有用flexible 2007软件编写的程序),用以太网线直接连接,在笔记本和触摸屏上都设好了以太网址,结果能ping通,但是更新的时候就连接不上,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把屏断电重启一下看看。或者选择(ROBOT)按钮。记得刚开始做MP370屏时也能PING通就是连不上。需要断电重启动一下屏的,重启动后可以通讯了。

网友B:
更新MP377,啥意思???

网友C:
能ping通,表示主从站IP地址在同一网段。
试试填写一下 默认网关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