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知PLC触摸屏启动完毕了?

楼主(2010-03-02):
各位大侠,怎样使GOT15启动完毕前PLC不能动作?

网友A:
本人想法:在人机界面里加脚本控制

网友B:
本人想法:在触摸屏上做个置位按钮,PLC程序中用类似MC指令控制程序,只有在按下该按钮时程序才会执行。

网友C:
触摸屏里面有系统自带的内部位软元件,当触摸屏通上电以后,
这个位软元件就为ON。具体可以查手册。

网友D(2010-04-03):
楼上正解

网友E:
有的!系统内部的软元件!维纶都有,何况三菱

网友F:
可以用内部特殊寄存器,PLC延时程序

网友G:
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个按钮。对应PLC中的常开触点,这样使用当按钮被按下,程序才能运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其实在触摸屏设置一个常开M?都可以

网友I:
触摸屏有存储画面的地址,当这个地址存储了初始画面地址序号,就说明启动完成了
三菱